小铣床制作

楼主(2016-07-08):
制作个小铣床,没事自己玩玩。

制作个小铣床,架子用4X4的角钢,厚度接近4mm,精确下料对缝。

制作个小铣床,架子用4X4的角钢,厚度接近4mm,精确下料对缝。

制作个小铣床,架子用4X4的角钢,厚度接近4mm,精确下料对缝。

制作个小铣床,架子用4X4的角钢,厚度接近4mm,精确下料对缝。

买的托板,进行精细再加工,感觉这种托板比导轨的承受力量要大。

买的托板,进行精细再加工,感觉这种托板比导轨的承受力量要大。

主轴电源和调速器

主轴电源和调速器

精确打眼攻丝

精确打眼攻丝

试试,孔打的非常精确。

试试,孔打的非常精确。

装个锁紧螺丝

装个锁紧螺丝

组装完成,300W主轴,开机试试,目测主轴没有任何跳动,说明书说主轴跳动在0.02mm。就是十字工作台弱点,过 ...

组装完成,300W主轴,开机试试,目测主轴没有任何跳动,说明书说主轴跳动在0.02mm。就是十字工作台弱点,过 ...

网友A:
架子精度不说,强度虽然不能跟大机器比,但是一般diy也算够用吧。最主要的缺陷有两点,第一,下边的十字工作台直接扔了,连玩具它都不配,根本没铣的功能,换铁的燕尾十字工作台。第二,电机换了,铣床需要的是低速大扭力,这个电机恰恰相反,高速小扭力,割个塑料还行,铝合金都不可能!除非你0.1毫米的下刀量,要是那样就是雕刻机了。我的工具显微镜铣床,铣铝合金下刀10毫米,半点不抖,铁10毫米也不抖。虽然小,但也叫铣床。如果你仅仅想弄木头,塑料到处为止也能用。如果想弄金属,按我说的改!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做得不错,相比之下,那个铝合金的十字台是鸡肋。还是用铸铁燕尾板做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架子精度不说,强度虽然不能跟大机器比,但是一般diy也算够用吧。最主要的缺陷有两点,第一,下边的十字工 ...

工具显微镜铣床铣铁下刀10mm不抖?

上个视频让我们膜拜下!

网友:
Z轴多大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具显微镜铣床铣铁下刀10mm不抖?

上个视频让我们膜拜下!

确实不抖,柄径6刃径4毫米铣刀,不敢摇的快,怕刀折了,稳如泰山,不过就是慢。我铣的是那种内部是黑灰沫儿的铁,不懂那是什么铁,不知道是不是灰口铸铁?当时是给工作台自宫,10毫米只是试试工显的稳定度,事实证明了工显的实心大铁立柱还是非常强悍的!为了提高速度和效率,后来改成3毫米下刀量。视频多的是,有兴趣可以加扣扣一起交流!

网友:
赞一个。好手艺

楼主:
大家说的对,那个十字台太差了,准备扔了,架子精度相当好,下料时就非常精确,电焊时有些变形,底面用角磨机精修,垂直度用易拉罐皮垫上调整,垂直度相当好,立轴行程12厘米。

网友:
焊接的垂直能达到多高?我觉的像是雕刻机。本身这个主轴就是配雕刻机用的,高速低扭矩。而铣是低速高扭矩。

楼主:
换了个十字台钳,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