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轴云台SBUS接收机V2飞控F2接口无法控制俯仰

楼主(2016-07-08):
14SG控,兼容SBUS接收机,V2飞控,调参无问题,F2接口连接
云台
,只有水平左右可以调节,俯仰控制不了,请问是设置问题,还是云台本身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接收机也要测试相对应的通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也要测试相对应的通道是否正常
SBUS连接的飞控怎么测试呢?

网友A:
单独用接收机测试这个无动作的通道看是否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