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赐教HIGHONE PRO的手动飞行到底指是姿态模式还是纯手动M模式?

楼主(2016-07-08):
如题求大虾赐教HIGHONE PRO的手动飞行到底指是姿态模式还是纯手动M模式

网友:
应该是姿态模式吧

楼主:
恩 恩 用惯了大疆的人 现在想尝试一下零度

楼主:
据说降落为了不让飞机翻 要切手动?这不是找炸吗?确定是纯手动?

网友:
零度没有纯手动模式

网友:
在APP设置里有一个速度和姿态选项,不过我知道的都用的速度模式

网友:
带增稳的

网友A:
速度和姿态模式有什么区别,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和姿态模式有什么区别,没试过

这个是在GPS模式下,速度模式有限速,带最大速度选项,姿态模式没有

楼主:
你说纯手动 但是别人说零度没有纯手动 我凌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