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定翼打Loiter模式,下坠差点炸机,何解

楼主(2016-07-08):
电传A打到了Loiter模式,飞机马上右倾盘旋着下坠,轻松掉个十几米高度,打电传A又好了。何解,有大神吗?
还有打绕圈模式就正常执行,就是一直顺时针绕圈,我明明设了-60米的~~~~~~~~~~

网友A:
电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传是什么?

就是带有角度限制的自稳模式

网友B:
疑似油门量与角度设置超过了你的飞机的稳定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疑似油门量与角度设置超过了你的飞机的稳定能力

这么说吧,我是让它逆时针五十米半径定点盘旋的,巡航空速15米每秒,可是一打就直接往右边飞外加下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吧,我是让它逆时针五十米半径定点盘旋的,巡航空速15米每秒,可是一打就直接往右边飞外加下坠

...

FBWA跟loiter的差异就是油门自动控制;
先检查动力足不足,再不然就roll角度弄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FBWA跟loiter的差异就是油门自动控制;
先检查动力足不足,再不然就roll角度弄小点。。

空速计我校准过,无风时和地速几乎一致。然后我巡航-空速设定在19m/s~~~对应相对速度大概70km/h~~~绕圈半径-50米~~~一打Loiter,一点都没给我逆时针绕圈,直接就坠了也不应该啊。

网友D:
loiter是漫游模式 定点盘旋是circle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iter是漫游模式 定点盘旋是circle模式

什么是漫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空速计我校准过,无风时和地速几乎一致。然后我巡航-空速设定在19m/s~~~对应相对速度大概70km/h~~~绕圈半 ...

设定的空速不代表飞机有能力达到,所以要查看当时的速度;
飞机不是马上能进入逆时针绕圈,会有一定的计算及调整。
问题还是动力比较可能。。

网友:
loiter模式是多轴的定点定高定向,悬停用的。松杆回到切该模式时的位置。固定翼盘旋定点是circle模式

网友D:
刚查了pdf,circle应该是不定点的,loiter是定点盘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查了pdf,circle应该是不定点的,loiter是定点盘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定的空速不代表飞机有能力达到,所以要查看当时的速度;
飞机不是马上能进入逆时针绕圈,会有一定的计 ...

之前电传A平飞,百分之六十油门,空速能有7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电传A平飞,百分之六十油门,空速能有70

由于B跟Loiter一样由飞控操作油门保持高度,你利用测试A切到B,然后做转弯来检查飞机。别忘了定高时油门杆要过50%。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自动调参后问题消失了。具体原因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B跟Loiter一样由飞控操作油门保持高度,你利用测试A切到B,然后做转弯来检查飞机。别忘了定高时油门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发现绕圈模式正常,但是loiter就是盘旋下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B跟Loiter一样由飞控操作油门保持高度,你利用测试A切到B,然后做转弯来检查飞机。别忘了定高时油门 ...

要是低于50会怎样?是不是切回FBWA就是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自动调参后问题消失了。具体原因不知道

今天又测试了,发现绕圈模式正常,但是loiter就是盘旋下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发现绕圈模式正常,但是loiter就是盘旋下坠

circle 跟 loiter 差别是前者不使用GPS讯息,仅靠1/3 副翼行程量漫游式,定高盘旋;所以
1. loiter 的绕圈半径50m太小,改大点,一般75~100m很适合,或你参考circle时是多大的圈圈。
2. 如之前说的,把副翼转弯角度改小,35度以下。

B模式时,油门杆跟多轴类似,50%以上是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circle 跟 loiter 差别是前者不使用GPS讯息,仅靠1/3 副翼行程量漫游式,定高盘旋;所以
1. loiter 的绕 ...

好奇怪,我航点半径设的是-50米,虽然留待不执行,但是打绕圈模式能正常执行,就是一直顺时针绕圈,不是逆时针~~~

网友:
同样情况,,炸过一个冲浪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circle 跟 loiter 差别是前者不使用GPS讯息,仅靠1/3 副翼行程量漫游式,定高盘旋;所以
1. loiter 的绕 ...

假如我切换到自动油门的模式,例如(loiter,Fbwb)。1:要是我油门拉到了最低,APM是执行我的19m/s巡航空速,还是以执行9m/s的FBW最小空速?
2:要是我油门推到了最高,APM是执行我的19m/s巡航空速,还是以执行22m/s的FBW最大空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如我切换到自动油门的模式,例如(loiter,Fbwb)。1:要是我油门拉到了最低,APM是执行我的19m/s巡 ...

如果有空速计,定高模式时油门放在中间即可,其他油门最小/大会按能维持的最低/大空速飞行。如果动力足够会观察到油门0,动力不足的飞机会100%.

经常100%出现,要注意也可能出现电调保护。

楼主(2016-11-03):
请问一下我loiter 下,油门杆最低,它会按哪个速度飞?17m/s还是9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空速计,定高模式时油门放在中间即可,其他油门最小/大会按能维持的最低/大空速飞行。如果动力足够 ...

请问一下我loiter 下,油门杆最低,它会按哪个速度飞?17m/s还是9m/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我loiter 下,油门杆最低,它会按哪个速度飞?17m/s还是9m/s

按照维持飞机高度不变的速度飞行  ,只要高度降了就自动加点油门 反之亦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我loiter 下,油门杆最低,它会按哪个速度飞?17m/s还是9m/s

油门最低当然就尝试在最低 FBW_MIN,如果高度保持不住会自动增加油门。
巡航速度是给 CRUISE时,油门杆放中间。

网友F:
空速设定过高。飞机俯冲加速为了达到你设定的空速。你把空速设定小一点就好了。我遇到过。切自动油门的模式就会俯冲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速设定过高。飞机俯冲加速为了达到你设定的空速。你把空速设定小一点就好了。我遇到过。切自动油门的模式 ...

校准过空速计,平飞70油门,就能达到我设定的空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过空速计,平飞70油门,就能达到我设定的空速

巡航空速一般设定到一个比较省油的位置吧。尝试一下吧。反正我巡航空速设定的9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最低当然就尝试在最低 FBW_MIN,如果高度保持不住会自动增加油门。
巡航速度是给 CRUISE时,油门杆 ...

我理解是loiter时候,油门中位时,空速是维持当前高度的空速,推油门最大去到22m/s,拉低油门在不影响高度情况下尝试接近9m/s?那么我的巡航空速设了17也没啥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设定的空速不代表飞机有能力达到,所以要查看当时的速度;
飞机不是马上能进入逆时针绕圈,会有一定的计 ...

飞机会以开启Loit的点为圆心盘旋。

所以飞机首先要飞到设定半径的圆圈上,然后转完90度,开始盘旋。

确定一下你的飞机是不是在那个90度转弯的时候出的问题。速度过小失速导致的。

网友:
1、70%油门平飞,不代表70%油门能保持高度转向。
2、circle模式正常,loit模式掉高。而这两者除了gps外,最大的差异是副翼量,circle只有loit的三分之一。手动操作大角度转向,减速掉高是必然的,除非你给油+升降舵。loit模式也一样,为了能保持转向不掉高,先要把空速提起来,造成加速俯冲。
看来楼主的飞机动力不是很足,建议把roll限制角度、pith的限制角度设置小点,或者把最小空速、巡航空速加大,同时把最大空速减小。
我也是新手,以上纯属意淫,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机会以开启Loit的点为圆心盘旋。

所以飞机首先要飞到设定半径的圆圈上,然后转完90度,开始盘旋。

你说对了,就是进去绕圈前失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就是进去绕圈前失速了

知道原因就简单了,提高动力,提高速度,限制横滚最大角度,都可以。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