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和4k

楼主(2016-07-08):
刚刚看商场4k3999就可以了 有点心动啊  但是好像3a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吧?

网友:
只拍1080是3A好,毕竟图传给力

网友A:
4k是wifi图传   3a是高清图传

网友:
小白请教下,4K就是视屏质量更好吗?3A和4K拍摄视屏方面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k是wifi图传   3a是高清图传

那请问一下精灵4的拍摄选4K和选1080P60帧都是一样的WIFI图传吗?还是如果选1080P就会切换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一下精灵4的拍摄选4K和选1080P60帧都是一样的WIFI图传吗?还是如果选1080P就会切换什么的。。。

...

精灵分为四个版本 3s 4k是wifi图传,不换你切换什么都是wifi图传    3a 3P是高清图传  不换什么格式的视频都是用高清图传  3s和3a最高能拍2.7k视频    4k和3p最高能拍4k视频   如果你的最高预算只是两千多 那么请买3s  如果你的预算是4000  请买3a  如果你的预算是5000  请买3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灵分为四个版本 3s 4k是wifi图传,不换你切换什么都是wifi图传    3a 3P是高清图传  不换什么格式的视 ...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有一台精灵4,图传500米基本就完蛋,我想问的就是精灵4只有一种模式是不是?还是说切换成1080P来录像的话,图传会更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有一台精灵4,图传500米基本就完蛋,我想问的就是精灵4只有一种模式是不是?还是说切 ...

你是在城里飞?   飞的时候天线侧面对准飞机方向   手机打开gps定位  遥控会自动切换为fcc模式  这样距离更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城里飞?   飞的时候天线侧面对准飞机方向   手机打开gps定位  遥控会自动切换为fcc模式  这样距离 ...

天线侧面对飞机这个我一直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手机GPS打开也会有帮助,多谢多谢!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