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sd mini 接线端口的名字

楼主(2016-07-08):
视频输入和输出口的4针连线接口

网友:
能看到吧?

网友:
还真的不知道叫啥名,量量间距找找看吧

网友:
ZH1.25 4Y

楼主:
能看到呀,只是不知道这个接口的名字

楼主:
谢谢你的接线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到呀,只是不知道这个接口的名字

4楼好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