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自己动手装一台穿越!

楼主(2016-07-08):
看了好多帖子都是图片,不知道应该需要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有大神告诉我呀!

网友A:
兄弟要不要考虑一下220机架

网友B:
电机,电调,飞控,机架,浆,摄像头,图传发射器,图传接收机,屏幕,遥控器,和一些线材插头等,如果是纯新手建议先组装一台便宜的练手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九成新的穿越机要出。

网友C:
纯新手就去买一些二手的低端配件来装,练习穿越怎么炸都不心疼。卖的时候注意安装尺寸,免得买来装不了那才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