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摄像头的焦距

楼主(2016-07-09):
请教下各位高手,镜头的焦距,调到大概几米的位置比较合适,自己调了几次,调远了近处都是糊的,调近了飞高一点又看不清

网友A:
你看的爽就行,没有固定的

网友B:
无穷远呗,不过自己拧的话无穷远可不是拧到头。光线好的话可以考虑减小光圈,弄个光圈上去

网友C:
调到无限远 近处要那么清楚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