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 25级 发动机的螺丝拧不下来...

楼主(2016-07-09):
发动机,想装个浆调试,结果图中的这个螺丝拧不下来,一拧,发动机就跟着转....
新手一枚,忘大家见谅.

网友:
没玩过。帮你顶!

网友:
喷上40 然后在找两个螺母拧在下面试试 个人认为可以解决哦~!

网友A:
应该不会太紧,丝扣部分缠些纸或者布,用钳子用力夹住,再用扳手逆时针旋转就卸下来了

网友:
把火花塞拧掉.用内6角扳手伸进去顶住活塞.然后拧下螺丝

网友:
活塞里加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太紧,丝扣部分缠些纸或者布,用钳子用力夹住,再用扳手逆时针旋转就卸下来了

点了点油,垫纸用钳子捏着然后拧螺母拧下来了.
螺母哪里少有点锈迹.

网友:
加熱,手握緊銀色,用扳手擰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了点油,垫纸用钳子捏着然后拧螺母拧下来了.
螺母哪里少有点锈迹.

遇到这情况不用点油,不会太紧好拧,真要锈死了你加油也没有

网友B:
拆缸底盖,然后拿稍微硬一点的东西顶住曲轴,不要让轴跟转,然后再拆螺丝

网友:
排气管拆掉,拿木棍或胶条放进排气囗去卡住活塞,拧螺丝!

网友:
过来我帮你弄

网友:
楼主已经扭下来了

网友:
已经不需要我出招了

网友:
找两个同样大的螺丝上在前面,然后用俩扳手把螺丝互相背紧后用一个板子卡在外面螺丝上,再用另一把板子就可以卸你想卸的螺丝啦,活塞里插东西易伤到活塞

网友:
已经拧下来了,就不再回复了。

网友(2016-11-23):
找工具把活塞码头抵住,在拧这螺丝

网友:
用木棒或者硬胶木别着曲轴 再拧

网友:
再想想吧很容易的

网友(2016-12-24):
引用 网友B:
拆缸底盖,然后拿稍微硬一点的东西顶住曲轴,不要让轴跟转,然后再拆螺丝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