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涵道不装起落架直接草地降落可行不?

楼主(2016-07-09):
另外求推荐一架64空机

网友A:
可以
DF032
配一台起飞车,飞机离开地面就分离
擦地降落
标配64涵道,不快
我改过70,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DF032
配一台起飞车,飞机离开地面就分离

那个飞翼?就是起飞比较麻烦。。。

网友:
阵风,J35,freewing的竞速,看起来都不错

网友:
油的不得把草喷着火了啊

网友:
我64涵道就没起落架,直接草降,稳稳的

网友:
飞翼的F22我就试过几次手抛起飞,草地降落。带点油门,稍微拉起机头降就行。但是风险大,容易伤机肚。

网友B:
飞翼F22 64MM换12叶涵道 60A电调 草地起降无压力,但是电池买知名品牌4S 35C的,否则动力不足。降落更加简单,离地5米直接关油门飘降。
不推荐手抛滑草等方式,涵道像真机 玩的就是起飞和降落的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翼F22 64MM换12叶涵道 60A电调 草地起降无压力,但是电池买知名品牌4S 35C的,否则动力不足。降落更 ...

我也看上飞翼64涵道。但我的电机是F2839 KV1950 12叶,kv值低只能用6s电池,电调是天行者80A的,不知道飞翼能不能装下6s 2200或者6s 1500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上飞翼64涵道。但我的电机是F2839 KV1950 12叶,kv值低只能用6s电池,电调是天行者80A的,不知道飞 ...

很遗憾,飞翼F22只能刚好塞下4S2600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