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猛推油大螺距,向右甩尾!

楼主(2016-07-09):
如题,承蒙各位大神的关照,特别是有位江门的大神在微信指导我调机,450终于上天了,太感谢啦,可是问题又出现了。发现大螺距甩尾严重,我用的k8陀螺仪,软件设置增加尾部螺距补偿,试了下,效果不明显,依旧各种甩,然后网上有人说降低螺距曲线,需要设置遥控器,我想问问各位大神,怎么设置,我是t14的控,有人可以说说吗,谢谢啦

网友:
转速不够,皮带不紧,锁尾感度过低基本就这三个原因。。。。。。。。。。。。。。。。。。。。。。。。。。。

网友A:
转速不够,螺距大,肯定会甩尾!

网友B:
螺距设置正负12。电机齿降t到11。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如果电机够力不降t也行。电机如果不够力,突然大螺距,会掉转,尾巴就会锁不住。屌丝水平给的建议,望楼下大神更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转速不够,螺距大,肯定会甩尾!

您好 请问可以请教你几个问题吗 直机450 纯新手 实在捉摸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 请问可以请教你几个问题吗 直机450 纯新手 实在捉摸不出来

一样飞450,不敢说请教,有问题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样飞450,不敢说请教,有问题说。

就是我在最初调十字盘的时候 ,油门杆中立位螺距0  拉到底-10 拉倒顶头螺距不止10 螺距曲线是用的遥控器里默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螺距设置正负12。电机齿降t到11。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如果电机够力不降t也行。电机如果不够力,突然大 ...

您好,请问可以请教你几个问题吗 ,直机450 本人纯新手,这个问题卡了好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我在最初调十字盘的时候 ,油门杆中立位螺距0  拉到底-10 拉倒顶头螺距不止10 螺距曲线是用的遥控器 ...

直接用,没有任何影响。我是正11度,负12度,软件上调不好,就要动控上的行程,但是450级别没有必要动遥控器的设置。450小,精度一般,练手用,能飞就行。等你飞700,很容易就调整好了。无需纠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没有任何影响。我是正11度,负12度,软件上调不好,就要动控上的行程,但是450级别没有必要动遥 ...

我正螺距可能有15 16 17这样子 也直接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正螺距可能有15 16 17这样子 也直接用吗

太高了,肯定不行。新手螺距:-2,0,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高了,肯定不行。新手螺距:-2,0,11

就是这个道理 我把油门拉倒顶 螺距就是这么大  可不可以传几张图给你看看 大概问题在哪(我是在校学生,直升机拿来做研究用,一直卡在这,老板催的又急,周围实在没有人可以问)

网友A:
图什么都看不出来,该调平的地方调平,控上螺距曲线该设置的设置。最好在周围找个玩直机的给你指导,直升机的调试本来就很麻烦,一时半会根本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什么都看不出来,该调平的地方调平,控上螺距曲线该设置的设置。最好在周围找个玩直机的给你指导,直升机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定速模式就增加转速,非定速的话,就把油门曲线在升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享左自旋和右自旋那点事,老模友勿入!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 ...

你的帖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帖子吗

是的,不知道是否有帮助

网友:
定速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可以请教你几个问题吗 ,直机450 本人纯新手,这个问题卡了好久

什么问题

网友E:
尾桨夹角不够,收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桨夹角不够,收连杆

谢啦,问题已解决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啦,问题已解决啦

怎么解决的说说啊,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的说说啊,学习学习

跳了尾巴增益,还有用软件调了物理螺距。

网友:
嗯 我同样的飞机 k8急加油就右甩 3gx就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