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定速启动要读条?!

楼主(2016-07-09):
KBAR定速启动要读条   启动电机要很久    而且   小于50%电机不启动    ,切下熄火再切回去   模型的  要等很久才能启动电机那早就炸了,这地方谁回配置求教,  话说电调的缓启动这毛病早就决解了 ,这个居然还有这样的问题 咋整

就是这个长条启动很慢啊

就是这个长条启动很慢啊

网友:
直机用的吧!

网友A:
定速提高 看你是什么电机了,我的花牌电机2520 和蝎子4020  3226 电机在30-60之间,之间要慢慢试,大螺距电机不掉转又不抽就可以了。还有 你想空中停机快速启动,点博士帽 第一个方格选25 。我试过 可以的。空中停机快启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提高 看你是什么电机了,我的花牌电机2520 和蝎子4020  3226 电机在30-60之间,之间要慢慢试,大螺距电 ...

问你个问题   满螺距  打满升降,或副翼时    会不会出现角度不足的情况  要降低螺距 十字盘才能达到最大倾斜角度  这个是在停机状态下看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你个问题   满螺距  打满升降,或副翼时    会不会出现角度不足的情况  要降低螺距 十字盘才能达到最大 ...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 ,K8里面可以调到你想要的任何设置 和手感。我摸索了很长的时间了,现在对K8的性能基本全部了解了,我很喜欢K8的定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 ,K8里面可以调到你想要的任何设置 和手感。我摸索了很长的时间了,现在对K8的性能 ...

就是 螺距打到零     打副翼一个方向 打满     然后加满螺距   看十字盘是不是 倾斜角度变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 螺距打到零     打副翼一个方向 打满     然后加满螺距   看十字盘是不是 倾斜角度变小了

你在最初設置的時候,

開了 5.3.4的軟件,調 十字盤水平,

再點博士帽,進去後,可以調 搖杆最高及最低位時的十字盤水平,

你應該是沒有進入博士帽去最高位油門的十字盤水平,沒調整好,

就出現最高油門時傾斜度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最初設置的時候,

開了 5.3.4的軟件,調 十字盤水平,

呵呵 不是这样的   你试试就知道如果跟我一样的情况  或是你没有限制最大行程     我控混控也可以调成这个样子 只是我觉得 这个样子不是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