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云台不自检

楼主(2016-07-09):
精灵3金版,云台开机不自检了,用手碰下才能检测,这是什么原因,大家有遇到过吗?怎么解决

网友:
没有遇到过,....因为没有精灵3金版

楼主:
大疆的工程师们是否能给说明一下

网友:
这事能管吗?等看看

网友:
电机卡了?

楼主:
3个电机一起卡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个电机一起卡住了

返厂吧

楼主:
我在等大疆的技师能不能回话,看看他们是什么解释

网友:
问大疆技术撒

网友:
那就是插线口接触不良

网友:
云台的某个电机或者电调板问题,或者是云台排线故障!检测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