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60发动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6-07-09):
请教各位摸友,我的双缸DLE60发动机在从高速回待速时转速有点高,要过2,3十秒才降下来,发动机加速都正常,也有力,不熄火,化油器干净,供油,供电都正常,不知这是什么原因?这种现象造成每次降落都不好降。谢谢

网友A:
高速油针富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油针富油

谢谢回复,我关过高速没什么用,都到了高速的零界点了,

网友B:
怠速油针开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怠速油针开太小。

谢谢回复,我开的一圈,加速有力油门在四分之一运动就没有那个现象

网友C:
DLE双缸发动机的通病,再调也就只能是缓解一点,无法彻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DLE双缸发动机的通病,再调也就只能是缓解一点,无法彻底解决

谢谢回复,是这样吗,难怪我们这的几台都多少有点这问题,我以为是没调好呢!

网友D:
改个电喷,全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个电喷,全解决

好像世面上没有改电喷的商品化产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