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电调怎么刷刹车?

楼主(2016-07-09):
小弟的210穿越 cc3d 银燕
电机
2204 kingkong12安电调 刚飞不久 听说 电调 刷刹车会很好飞 不知道怎么刷 好像还得用软件 哪位大神教教 怎么刷 或者教学贴 跪谢了

网友A:
bl固件就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固件就有这功能
我看有bf cf 还有什么别的固件 哪种好啊 我还没升级固件 看似好像很麻烦 什么样的方式 升级固件 又简单 又好啊

网友B:
建议你不要用kingkong12a开刹车,会烧,这电调响应不行。如果想开的话,下个blheli的软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