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 接收6通道 三合一BB响 CC3D飞控

楼主(2016-07-09):
只看大图
天地飞7 接收6通道 三合一BB响 CC3D飞控
Accessory0 Accessory1 Accessory2 这些要怎么控制呢? 如何把三合一BB响接在CC3D上用天七一个开关控制呢?

网友A:
那三个档位是控制飞行模式的,把bb响的信号线接在第六或者第七通道上应该就可以了。还是那句话,pwm接线太繁琐了,天地飞主要飞固定翼和直升机,以后用支持sbus信号的遥控器吧。

网友B:
bb响接第六通道,然后遥控器设置一个开关对应这个通道

网友C:
,飞控只插1~5,第6忽视!bb报警接6,在天7上用一个k位开关来混控第6通道

楼主:
5楼我想问问我的天地飞现在只有一个扭动的开关可以控制第六通道了!我也试过BB响接在第六通道上,把第六通道上,穿越机就无法解锁了!还有K位开关室哪个!我不怎么懂

网友D:
顶楼主,我也是买了三合一bb响后发现没位置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