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求教,精灵3P的主板上哪里能提取出SBUS信号?多谢了!

楼主(2016-07-09):
求教,精灵3P的主板上哪里能提取出SBUS信号?多谢了!

网友A:
楼主想换遥控?

楼主:
不是想换控,是有个摔残疾了的3p,飞不起来了,想利用原来的控和身子改造一下玩玩。

网友B:
楼主是想接外置电调吗

楼主:
我的想法是用残疾了的精灵3做个飞猫,利用原来的遥控、云台和图传,把遥控信号提取出来控制飞猫的移动和云台转动,遥控加上HDMI模块,高清传输。这样1个遥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接外置电调吗
如果提取不出来就只能用笨办法,改遥控器,把两个遥控电路合到一个壳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