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FMS 800MM翼展的P47求玩过的人指点

楼主(2016-07-10):
有台FMS 800MM翼展的P47,炸机后一直没有修,最近想捡起来玩,求玩过的人指点,这机失速点好像很高,原装的桨很贵,求便宜的桨改装方案和3S方案 电机是镙丝的,不知道怎么样加桨保或者ZIDAN头

网友:
这个飞机失速点较高,特别是转弯的时候。我试过用原装电机用3s1000电池,8寸xxd桨,桨保护器可以直接夹在前出轴上的。可能有无电机功率限制,效果没有什么提升,风险也大。现在一直用回原装桨,2s1300电池飞。飞航线还是很好飞的,也不敢飞太大的翻滚动作,因为之前也是失速炸了几次。我想如果要彻底改的话,应该要把电机座换掉,换电机才能提升效果。

网友A:
2s800电池配gws95三叶桨,动力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800电池配gws95三叶桨,动力刚好

多大的三叶,求具体参数

网友:
买个XXD2208电机就行,直接固定在防火墙上,用XXD橘红桨8060实惠,要更猛点可以用2212都行。如果想用原装电机固定底座,有LDPOWER的一款28多少1400KV正好,配合8060也行
FMS800翼展机都是这么玩过来的,练习降落的好机子,要降落的好实在是难,所以更需要技术去练习。

网友:
最讨厌牙轴电机。炸鸡必弯。

网友:
我800翼展都用2212和3s 2200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