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补船新人处女篇

楼主(2016-07-10):
前几天在上海航模运动基地跟一群参赛的小朋友撞了船,左侧豁开一个大口子,还好做了防沉、防水,拖着一船仓水慢悠悠安全靠岸。

楼主:
回家后进行了打磨,砂皮纸太慢,,直接上打磨机,结果好几个地方磨破漏洞。想请教大家怎么补法才能贴合表面船身,为何在直角处总是有气泡。

网友A:
心疼这船壳啊,船壳基本是废了……

网友B:
气泡是因为没有用滚子把玻璃钢步压下去   一定要排干净空气否则没有强度

网友C:
我比你惨,我直接被撞了一个窟窿...............到现在还没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泡是因为没有用滚子把玻璃钢步压下去   一定要排干净空气否则没有强度

纤维布弹性太好,压着过一会自己又鼓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疼这船壳啊,船壳基本是废了……

虽然丑,也算是救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比你惨,我直接被撞了一个窟窿...............到现在还没补。。。。

补的好累,补好后建议去洗车店要一块动平衡贴。给船也做一下平衡。

网友D:
什么船把你撞成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船把你撞成这样子

跟mono1插肩而过,它的头被砍,我的身被划。

网友:
布铺里面    在里面上胶   外面刮灰打磨   如想硬就里外都铺布   环氧调慢干  再挂灰打磨

网友:
你这个布在外面··油漆不打磨的话胶水一部分在油漆上面··强度应该不是很好····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铺一层布在里面··然后用遮盖胶带把布固定··多粘几层胶布防止漏胶····外面用环氧胶水稍微加温让胶水更稀··流动性更好··直接把胶水灌在受损位置··因为不是大洞之类的··大部分纤维还在··所以直接灌胶水应该不影响强度··胶水灌至原船外层水平位置· ·胶水干了后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