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 u22全套 有必要加 ubec 么

楼主(2016-07-10):
因为切糕的电流计 不带bec输出 问一下有必要加ubec么

网友:
电流计不给飞控供电的!!你要明白这一点!飞控最好单独供电!别用电调供电!不然有你哭的!

网友A:
电调供电没啥问题,至是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调供电没啥问题,至是不好

为什么不好,刚玩不明白,因为飞控3.5V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好,刚玩不明白,因为飞控3.5V就够了

怕烧电调

网友B:
为什么会烧电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烧电调呢..?

自己领悟

网友C:
因为电调5伏带的东西太多了,常规机四个舵机,飞控,接收机,GPS,空速计,都用的电调的5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电调5伏带的东西太多了,常规机四个舵机,飞控,接收机,GPS,空速计,都用的电调的5伏

如果不用电调供电单独供电线该怎么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用电调供电单独供电线该怎么接呢

单独用一个u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