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F210换futaba控求教设置

楼主(2016-07-10):
华科尔F210换futaba控求教设置,,因华科尔控总是对频不上,遂想用回futaba控,18SZ,已买模块,求教该怎么连接设置,,,,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华科尔原厂的控?什么型号?不懂什么原因对不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原厂的控?什么型号?不懂什么原因对不上频。

D10,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莫名其妙能对上,有时候飞机落下上了锁就报警遥控就控制不了了,所以特烦,,刚遥控飞下来的,在解锁就解不了,对频对很多很多次看运气才能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D10,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莫名其妙能对上,有时候飞机落下上了锁就报警遥控就控制不了了,所以特烦, ...

D10出多少钱?

楼主:
没弄好呢

网友B:
有FUTABA就行了哎。直接换个接收机不就行了。

网友(2016-09-20):
引用 网友B:
有FUTABA就行了哎。直接换个接收机不就行了。

怎么接线你会吗?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D10,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候莫名其妙能对上,有时候飞机落下上了锁就报警遥控就控制不了了,所以特烦, ...

F210是F3飞控,你现象好像是接不了锁,而不一定是对不上频。对不上频,飞机一直会叫的。若是接不了锁,连上CF,查看一下摇杆动作,RECEIVER界面是否反应,若反应正确,而无法解锁,则可能是解锁条件没达到,BF或CF的解锁条件是:油门最小、方向最大(F210是最小)、起降和横滚中值。接收、飞控连接正确,而接不了锁,肯定是这四个条件之一没有满足。一般是油门最小条件没有满足,可能是D10遥控器的油门摇杆漂移了,打到最小,没有打到飞控认为的最小值,可以在遥控器把油门杆量调整一下,以达到飞控认为的最小值,或者在飞控中,用CLI命令设置min_check,变大一些,即飞控认为的最小值调大一些,再试试。
不知我讲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F210是F3飞控,你现象好像是接不了锁,而不一定是对不上频。对不上频,飞机一直会叫的。若是接不了锁,连 ...

这个我知道,但是问题是好像电调油门校准上有问题,,校准不了

网友(2016-12-28):
兄台 请问你外接接收机 怎么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