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5.8g图传接收机的选择

楼主(2016-07-10):
如题 想选一个 固定翼 车模 可以用的32ch以上的5.8g图传接收机(单独外置接电池,可以av线输出给外置显示器的)

效果好的是否有推荐?

目前市场上也就发现:

1.AOMWAY欧姆威32频点DVR接收器  280元左右  但是只有单棒子全向天线

2. ImmersionRC 5.8G图传40频道接收机 这个贵1000左右 比较少见的双天线  但是不带dvr功能

其他还有没有推荐的  兼顾图像质量的5.8g 图传接收机?

谢谢大家

网友:
图像画质,取决于你的摄像设备给的分辨率。
就目前来看800*480的鹰眼锐视的屏的分辨率,很多显示器都能达到这个。
找个性价比高的一体接收显示器就做接收部分就行了。
万能的X宝。你不去搜一下吗?“5.8G图传套装”

楼主:
我的意思是 不用监视一体屏  自己有小飞手了

想用一个单独的外置接收机  连接显示器用

网友:
创新科的也不错

网友:
欧姆威吧 价格适中 性能可靠

网友:
用1.2或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