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路之穿越机清单

楼主(2016-07-10):
以前玩油直,看到穿越机不能自拔了,想自己边学边做个机机穿越一下,刚接触没几天,想请坛里的大神给指条明路,先给个清单买材料,然后一步一步的学。预算一千到两千之间吧,当然是适合我新手的最好了,先谢过

网友A:
抢了沙发 自然要回答问题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了沙发 自然要回答问题 嘿嘿~~

回答问题呀

网友:
機架 : 金剛 210
電調電機如果想省點錢可以買金剛2204套裝
想攻頂就上30A電調加2205電機
飛控: SP F3
加個200或600圖傳看你飛多遠
天線用棒子天線就夠了肥鯊那種新手太炸
鏡頭推薦用雙層的那種
有錢的話也可買HS1117或RUNCAM之類的

网友:
。。。不知道按了哪个键。。。
继续
穿越机结构不算复杂,机架 动力 飞控 摄像头 图传
我自己也刚攒了一台 还在调试阶段
配置大概这样吧
机架:QAV210
动力:小蜜蜂20A电调(3-4s);EMAX 2204 KV2300 第二代;5040桨;花牌4s 1500mah 70c锂电池
飞控:F3 豪华版;meta分电板(5V 12V输出都有);
遥控:哥们玩油直的 肯定好控 不多说
摄像头:fatshark HD 720P 金属外包装那款
图传:fatshark 250MW (单购了 fatshark 全向天线 俗称蘑菇)
FPV眼镜: 自己DIY的,材料(暴风墨镜,小飞手屏幕,菲涅尔透镜) 改造很简单 成本全部在600-700RMB

朋友有,DIY飞机有动力套餐,也有成品华科尔,哥们想具体了解 也可以联系 (非广告)
祝爽飞 晚点上我的飞机图

网友:
领导叫出去问话了 耽搁了  不好意思 嘿嘿

网友B:
fatshark 那個鏡頭套組不太划算吧
貴效果又沒說多好不如用其他的還可以多炸幾組

网友:
220机架或210,电机你也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出二手全新的  新款银燕2205或者致赢2205,四个好盈30电调,分电板,F3飞控,欧姆威600mw图传,索尼ccd600线摄像头,你去二手区收个鹰眼锐视七寸屏现在旗舰版也就600多.全套下来2000左右

网友:
没有基础的的话建议先收些二手的或者杂牌的电机(新手肯定到处炸便宜货炸了不心疼),显示器的话建议鹰眼小飞手,尾灯用ws2812b带bb响的的那个(炫酷,还有找鸡都很好),遥控器用支持sbus信号的,pwm接线太多不推荐。电调直接上猛禽30a的,不容易烧以后升级4s电池也不用换,今天我低空翻滚把电机和16a电调都烧了(我已哭晕厕所)。最后补充一句自己要是不会画CAD的话还是买那种有替换配件的机架(方便维修),自己画的机臂替换件尺寸标注太low我都不好意思拿去打板

网友:
银燕夜莺200对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啦,谢谢。我这几天就开始弄,最好是有做好的套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atshark 那個鏡頭套組不太划算吧
貴效果又沒說多好不如用其他的還可以多炸幾組

图传上好点的吧,镜头我主要想录制用,选其他的也不错

网友C:
穿越机看屏幕飞?还是戴眼镜?

网友:
楼主,我出220的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上好点的吧,镜头我主要想录制用,选其他的也不错

好一点的要贵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一点的要贵多少啊

好一点的图传贵100-200

网友C:
我也刚入手架穿越机,正准备开始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入手架穿越机,正准备开始组装

说说配置啊兄弟

网友:
265的机架,2205的银燕电机,20A的小蜜蜂,遥控器还没入手,不晓得买啥,买个屌丝控求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