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大甲f3f月賽 rcrcm tango 飛出30秒成績

楼主(2016-07-10):
rcrcm tango 2016/7/9 飛出30秒 成績 是本場所最快速度記錄

网友A:
10M/S阵风12M/S这风况 飞机速度快也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S阵风12M/S这风况 飞机速度快也是正常

很正常  ??  是你常飛這種秒數嗎??  世界冠軍級的能力  世界冠軍都說"不容易"

网友:
他们在干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正常  ??  是你常飛這種秒數嗎??  世界冠軍級的能力  世界冠軍都說"不容易"

我是飞不出这么快的速度不过飞机速度要快, 风况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 对吧!
难不成 这么好的成绩是因为你在当场的呐喊助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飞不出这么快的速度不过飞机速度要快, 风况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 对吧!
难不成 这么好的成绩是因为你 ...

  到底是容易還是不容易.........
又是正常又是吶喊  到底是正常還是吶喊  正常是常飛出這成績 不正常是別人技高   這是分享 不是吹噓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下这种比赛的规则流程看看吗?

网友:
不懂F3F,只知道,风很大,飞机很快。一般人飞不了。

楼主:
國際航空聯盟之斜坡滑翔機競賽規則CLASS F3F
F3F級-無線電控制斜坡翱翔競賽規則

5.F.1. 定義:這個競賽為無線電遙控斜坡滑翔機的速度賽,最少要飛四回合。主辦者應該在條件及時間允許下盡量舉行多次回合,至多到十回合。5.F.2. 遙控斜坡滑翔機特性:
最大翼面積(St)...........150平方公寸
最大飛行質量 .................... 5公斤
主翼負荷.........在每平方公寸12到75公克

在分配的遙控頻帶中,無線電必須能夠與其他人設備以正常使用的間隔同時操作(例如40MHz:10kHz)。競賽者可以在比賽中使用三個模型。競賽者可以在回合中合併模型的零件,只要產生的模型在比賽開始前能被規則確認及零件已被檢查。容許增加配重(必須安置在模型的內部)及/或者設定角的改變。外型或面積的改變只允許藉無線電在遠處控制。
5.F.3. 參賽者與助手:每位參賽者(飛行員)必須操作他自己個人的無線電設備。每位飛行員允許一位助手,助手只能輔助及建議參賽者直到首次通過基準A,以及計時的飛行結束之後。
5.F.4. 出擊的定義:當飛機離開飛行員或助手的手時,就是一次出擊。
5.F.5. 出擊的數目:飛行員每次飛行有一次出擊,下列狀況可以重複出擊:
a)當指定裁判清楚看見為飛行員不能控制的環境因素造成起飛進攻受阻、打擾或失敗。
b)他的模型在飛行中與其他模型或阻礙物碰撞而原因不歸咎此飛行員。
c)因裁判失誤飛行沒有判定。
d)
參賽模型(機鼻)在完成任務後五秒內 在非可歸責於參賽者情況下 無法超過與起飛區域水平之平面高度 且由裁判目擊。

5.F.6. 飛行之取消:當進攻執行時此飛行就有效,不管結果如何。
下列為有效飛行但分數為零分:

a)飛行員所使用的模型不是FAI規則所確認。
b)模型在空中掉落任何零件。
c)在計時飛行中助手指導飛行員
d)模型有飛行員之外的人控制。
e)飛行沒有完成。
f)飛行降落在指定降落區域外。
e)給開始命令一分鐘中內模型還未起飛。

5.F.7. 開始的安排:
飛行是一回合接著一回合執行,開始的次序依據所使用無線電頻率抽籤決定。
從被主審叫到預備區後,飛行員給予三分鐘預備時間。
當三分鐘時間過去,開始信號給命令開始。在開始信號給命令開始之後,飛行員或他的助手將要在一分鐘內起飛,飛行員或他的助手從主辦者指示的開始區藉著手起飛。
假如可能,開始區,包含聲音系統,因該位在航道的中間(與基準A及基準B等距)。
起飛至進入速度航道時間不能超過30秒。
假如在30秒內模型還未進入速度航道(首次通過基準A往基準B方向),飛行時間則要開始計30秒到期時刻。模型30秒內是否還未進入速度航道,則由裁判宣佈。

5.F.8. 飛行任務:飛行任務為盡可能短時間內,在連續100公尺速度航道上飛行1000公尺,時間開始於首次通過基準A往基準B方向。
5.F.9. 速度航道:速度航道設置於斜坡的邊緣,兩端用能清楚觀察旗子做記號,籌備者必須確認兩個迴轉面互相平行且垂直於斜坡。依照環境這兩個面分別記為基準A及基準B。
基準A為指定開始面,當模型飛出速度航道時,在基準A及基準B有一指定人員用聲音信號宣佈模型已經通過(重心位置)。再者在基準A的情況下,模型首次通過基準A往基準B方向時也用聲音宣佈。

5.F.10.裁定:飛行由兩位裁判來裁定,對所有參賽者他們不需要是相同的,裁定工作為控制飛行的執行是按照規則及計時員,以及飛出正確的距離。
5.F.11.計分:每位飛行員飛行的成績以秒及百分之一秒的時間來計,為了計算一回合的結果,參賽者的成績由以下方式轉換:
1000xPI/Pw
其中Pw為一回合中最好成績,PI為參賽者成績。
5.F.12.排名:參賽者回合計分的總和決定最後排名位置,每位參賽者最低回合計分將被捨去,其他加起來得到最後計分將決定最後排名位置。為避免最好的五個計分造成排名平手,必須飛排名回合直到打破平手。若是不可能,則被捨去的成績將決定每位參賽者最後排名位置。
5.F.13.競賽安排:競賽的地點在適合斜坡翱翔的地區。
當標示開始區、降落區及迴轉面時,主辦者必須考慮地形結構及風向。

5.F.14.更動:任何飛行及降落區域的變動必須在每回合之間。
5.F.15.中斷:進行中的回合在下列情況需暫時中斷:
a)若風速持續小於3m/s或大於25m/s (6-55mph)
b)風向持續與垂直於速度航道主要方向之線偏離超過45度

假如下列情況該回合取消:
a)若中斷超過30分鐘
b)在邊際條件下,少於一半參賽者能夠執行任務。在遇上沒有持續(約20秒)的條件下則自動地促使重飛。

网友(2019-02-06):
这个复读机喝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