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山寨精灵求救??

楼主(2016-07-10):
这段时间给这山寨精灵害惨了!!!!
先说下配置:山寨外壳,LD 2213KV920电机
                        上的是3S5000电池,9450DJI原装浆
                         带了3轴云台
开始用的是APM2.8飞控 飞的很好,定点也不错
后来用了NAZA Liet飞控就不行了,定点顶不住,死命画圆圈飞,GPS用的是非凡的M8N收星状态也很好都15~20星
每次飞都校准罗盘还是 定不住,画圈
GPS安装是拆了外壳装在机壳内顶部的,都是垂直于飞控中央的,所以安装坐标我都是0坐标!
NAZA Liet 就是定不住晕了,姿态模式也是在不断的飘
开始感度都是默认100一样定不住,后来调了80 结果还是一样~~~~~
我想做最坏打算 还是换回APM了
问问各位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难道非要把GPS撑起来吗??

网友:
应该是飞控校准坐标有漂移!Naza飞控飞起来感觉柔柔的,还是APM灵活好飞些!

网友:
可能还是有干扰吧?泡水里试试

网友A:
我也是自组山精,用的也是naza lite。不过我刷了v2,感觉还可以,没有你说的这种现象!请问楼主用3s5000的电池,挂云台,挂狗飞多少分钟啊?

网友:
同问楼主能飞多久?

网友:
gps是否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自组山精,用的也是naza lite。不过我刷了v2,感觉还可以,没有你说的这种现象!请问楼主用3s5000的 ...

15分钟,3.7V下来

楼主:
不行 想在换回APM飞了

网友B:
naza lite刷V2,很好用,很稳,把天线架起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lite刷V2,很好用,很稳,把天线架起来试试。

我还没刷呢!刚刚买回来一周!画圈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C:
naza的指南针和GPS是在一起的,要远离电源线。
架起来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的指南针和GPS是在一起的,要远离电源线。
架起来是必须的。

看来还真的有必要外置 加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5分钟,3.7V下来

那还可以啊!有空发个图我看看吧!

网友:
架高GPS试试

楼主:
泡大神 终于出现了 非常感谢~~~
现在已经把GPS外置了,LIET已经刷了V2版了 目前非常稳定!!!
还有一个问题 还请泡大师帮忙解答?
就是飞机在定点悬停时打方向摇杆 不能原地旋转,而是在一个差不多直径1米的圆圈内旋转??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画圈是gps模块安装没有安装好,看看大疆飞控说明书,是gps角度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