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牌HELI JIVE电调油门校准

楼主(2016-07-10):
是heli版本,不是pro。请问怎样才能知道油门是否校准完成了?
我按说明书设置了mode1,断电,然后油门推最高再接电,
电机
响完油门拉到最低,然后没有任何声音了,是不是已经校准完了?

楼主:
翻了下老帖,好像不需要校准油门,设置一下mode1就把油门行程校准好了?

网友A: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4927
油门校准就是通过模式1完成的。需要检查校准时是否设置过油门曲线,对于JIVE系列电调,要把油门曲线设置为45°斜线,从0到100%。会有提示音的,具体请见上面的帖子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