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全球鹰480N想油改电,需要用什么电调和电机?

楼主(2016-07-10):
请教一下,全球鹰480N想油改电,需要用什么电调和电机
电调知道需要用40A的,但电机不知道用会电机,哪个对电机了解的帮匹配一下

网友:
如果你电调是40A的话,一般入个花牌3S的电机。
如果你要是打算6S的,那电调建议至少要V3 100A,电机也要搞6S的。

网友:
6s就不要大电流电调了,因为电压增加了一倍,电流可以减小一半就能达到相同功率。

楼主:
用什么型号的,搜了某宝 ,有很多种还有专用直升机的,不知道用什么好

网友:
标配好盈50v3,电机最便宜的是花牌2520-1800kv,好盈40A会非常烫,而且不带定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型号的,搜了某宝 ,有很多种还有专用直升机的,不知道用什么好

  还不如 直接 买个 450 电动 直升机 。
小机,改来改去 很不划算。况且 估计你不具备

机械加工能力。(需要 外协 加工 转接支架 等零件)

网友:
还是就3S吧,稳当一些,花牌、中特威、好淫40A左右都可以

楼主:
有车床,但用得不好,关键是材料不好找

网友A:
我有改装套间转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改装套间转给你吧。

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