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為肥仔裝“空調”

楼主(2016-07-10):
炎炎夏日,為肥仔裝“空調”。裝好經過測試效果顯著!(因為相機木盒裏面是有空隙的,所以小風扇能起到帶動裏面的空氣流動作的。本來也是帶著試試的想法,沒想到效果不錯。)本來通電十分鐘小蟻已經很燙手。更不要說上天录像飛了,飛十多分鐘下來,拆下頭罩一摸小蟻就像是甲醇發動機的工作溫度差不多,如果能用手摸上三秒,我叫你一聲超人。真不夸張。只好為了安全起見,預防飛着飛着相機過熱挂了沒圖像,那就後果。。。。

网友A:
  山狗摄像机,,都会 很烫 吗 ???

网友B:
木头壳包着不利于散热吧。。。固定翼上的设备,规划一下风道利用飞行的气流冷却岂不是更好

网友C:
没有什么意义,相机热量要通过对流才能散热。你把风扇贴着小蚁,只有进气的那么排气口呢,堵着怎么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摄像机,,都会 很烫 吗 ???

山狗不會燙的嗎?哈哈哈~加上不是山狗。你近視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意义,相机热量要通过对流才能散热。你把风扇贴着小蚁,只有进气的那么排气口呢,堵着怎么散热

已經測試過了。非常大的作用。現在全罩起來,密封,有風扇吹情況下,開半小時了,只一點暖暖的。但是一關了風扇,開十分鐘就很燙了。沒效果也不發上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头壳包着不利于散热吧。。。固定翼上的设备,规划一下风道利用飞行的气流冷却岂不是更好

是啊。木頭本來不利於散熱。但是為了成本低。所以用了木制的單軸雲臺。不過裝了小風扇,經測試效果明顯的。昨晚也有想過做一個風道伸向機身外,在飛的時候能引導氣流進機頭雲臺那裏,這樣效查會更好。但是還沒有找到合適的管材。再找找。

网友D:
设计个风道,利用飞行的气流冷却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个风道,利用飞行的气流冷却最好。

其實都有想過。只是布管道可能更麻煩。所以就這樣有效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