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针:飘忽不定,调好这次、下次又变了。看俺的解决措施。

楼主(2016-07-10):
油针:飘忽不定,调好这次、下次又变了。看俺的解决措施。
X90 汽油动力直升机,水冷改造 断断续续 搞了 快 3年 了,
就在水冷定型之际,总觉得发动机不给力了,于是 反复调油针,
可是情况越来越糟糕,油针飘忽不定,调好这次、下次又变了
于是——决定 购买 三只活塞 + 一只化油器 。

拆下旧发动机的化油器,结果:眼睛看见旧化油器里面有块
白色泡沫,联想到油针不稳,原来是异物作怪,于是决定:

上图:化油器里面的异物,下图:取出异物。

先只换活塞,不换化油器【哈哈 新的化油器 舍不得用啊】。
认真装好旧化油器和新活塞,去楼下试发动机,发现油针还是
很难调好,仍然是飘忽不稳,甚至出现:关闭风门打火吸油,
打开风门发动机只转2秒不到就停转,仍就很是头痛

于是:又一次拆发动机,把化油器也换新的了
再次到楼下去:试发动机——【爽了】——
发动机、非常稳定的以 5000转转速运行了18分钟,耗油200cc

这个化油器 和 活塞,是在“园林 机械”那边买的,比航模店便宜50%。

最最最让俺吃惊的是:俺这个发动机 自从2013年 买来,一直有打嗝
的毛病,前一段3200克载荷起飞,模友就看视频说尾巴偶然会小晃晃,
俺听声音很清楚——是发动机在 轻微打嗝,当初问 发动机厂家 也没
给个正解,真是的模型店卖的化油器比园林店贵 3倍,居然还打嗝。。
——这个 打嗝的事:一直困扰俺3年咯,这下全解了————

很爽的:遥控器 界面。(有螺距 锁定功能)
模型名称——MicroPIX
时间——01:03秒
TH——油门 0%_100%,已经做了换算(不会显示 油门 负数)
TR——螺距的实际输出。(可以被某个开关 锁定冻结 在 任意数值)
(-100%):油门螺距杆的:实际杆位:(-100% 到 100%)
——————————————————————————
中间两个垂直光条:下面是“油门螺距杆的:实际杆位”的图示。
————————上面是:电启动 电调的 控制量 图示。(本机未用)
——————————————————————————
右边:F0 (F1)飞行模式,
10.72V遥控器电池电压,30mW遥控器功率
5160——发动机转速,73C 遥测温度1,
----遥测温度2(未使用),
8.8V—发电机输出电压,因为转速不到6500转,所以输出不到12V。

网友A:
油机是不是有需要单项轴承的 ,这个加水冷重量要重不少吧 还有这个发动机载重状态下 转数多少合适,我看转数越高,功率越大, 可是 这转数太高应该会影响寿命 所以想问下多高转数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机是不是有需要单项轴承的 ,这个加水冷重量要重不少吧 还有这个发动机载重状态下 转数多少合适,我看转 ...

  国产的 汽油发动机 20cc —— 60cc
一般来说:工作转速 6500RPM 比较合适。
气缸越小的发动机,转速可以调得高些。。

总之:看发动机的说明书啊。。。

俺这 机机 就是 按照 6500转来 定型的。
水冷是要比风冷稍微重 400克(直升机风冷、也不轻哦)

但是 水冷能切实的冷却 气缸,你看到的 遥测温度72度,
气缸的温度 哦,不是水温 哦。水温估计只有60度左右。

而且 整个 磨车 到最后 :温度都稳定在 72度 附近。。

网友B:
哥们,还在折腾啊,什么时候出来我请你吃个火锅,我们这么近,都一个城市!一起飞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还在折腾啊,什么时候出来我请你吃个火锅,我们这么近,都一个城市!一起飞飞吧

嗯,,主义不错。。。

你有所不知,这下好了,发动机 彻底不打嗝的感觉很爽。

该机电控系统也改为【全隔离】了,意思是。。。。
专门定做了隔离电源模块,把 CDI 高压点火器 都隔离了。
尽量不让 高压点火器 的干扰 外泄 。。。。

网友:
用什么控??

楼主:
华科尔 DEVO10 ,自己刷 Mckay 大侠 的 中文固件。
俺最喜欢 他这个 固件 —— 带: 通道保持 功能 。

而且还把 控从10通道,无缘无故 升级为12通道。很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华科尔 DEVO10 ,自己刷 Mckay 大侠 的 中文固件。
俺最喜欢 他这个 固件 —— 带: 通道保持 功能 。
...

可以升级到12CH???

网友:
这个大侠的固件太神了

网友D:
上网搜搜3W的发动机制造视频,看完后你要是仍觉得园林机械好我就不说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升级到12CH???

是的哦,俺都故意用了【无缘无故】这个词语。
DEVO10 零成本变为12通道确实可用。很爽。。

看看俺的大型油机通道分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网搜搜3W的发动机制造视频,看完后你要是仍觉得园林机械好我就不说啥了

是啊,整体来看:国内的发动机,更像是 把
气缸,活塞,曲轴,机匣 化油器 等零件的组合体 。

有的甚至都不做出厂测试,组合在一起就直接出厂
这是我等模友的悲哀耶。。。。。。

我都想自己DIY发动机了,暴利哟,气缸四十元一个
俺买四个=160元,活塞买四个=48元,化油器买两个
=60元,曲轴找重庆的摩托车厂定做,肯定便宜,
机匣俺自己就CNC加工。。。这么算起来一个七八千
的航模发动机,成本不过九百元啊。。。暴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