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转速不停飙升

楼主(2016-07-10):
为什么换了f3飞控后,推一点油门然后不动,23电机转速会飙升?

网友:
照着Krellzou的视频调

网友A:
无限积分,似乎是软件的BUG   CC3D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自稳好像就这样

网友C:
自问模式 因为飞控不是绝对水平 所以电机在一直调整 又没装桨所以 越转越快,这是正常。 换成手动模式就不会变

网友A:
我的似乎不装桨叶也这样,不过飞起来没问题

楼主:
好的,我再重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限积分,似乎是软件的BUG   CC3D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说的是飞控软件bug还是什么?怎么解决这个bug呢?

楼主:
应该不是自稳模式,我拿着开怠速,飞机没有维持水平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好像就这样

不是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问模式 因为飞控不是绝对水平 所以电机在一直调整 又没装桨所以 越转越快,这是正常。 换成手动模式就不 ...

个个都说我这是自稳模式,刚接触f3不知道怎么判断飞机是不是自稳模式,我是刚接好线上面参数也没调情况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似乎不装桨叶也这样,不过飞起来没问题

我也是没装桨试,在调试电机那个界面试的

网友D:
邹神视频里专门说过这个  楼主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油门校准下看看

网友:
遥控里的中立点没设置好

网友E:
同样的问题 我准备今晚上桨试一下 成败在此一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邹神视频里专门说过这个  楼主去看看就知道了

谁是邹神,能分享他的视频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问题 我准备今晚上桨试一下 成败在此一推油。。。。

试了吗?

网友E:
刚飞完,正常,手感还不错,应该就是那个哥们说的,飞控不平一直在调平

网友E:
不过,我的确实是在手动模式下电机转速不会自己增加 只是在自稳和半自稳模式下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飞完,正常,手感还不错,应该就是那个哥们说的,飞控不平一直在调平

那应该怎么调呢?求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调呢?求指教

你的四个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我的确实是在手动模式下电机转速不会自己增加 只是在自稳和半自稳模式下会

我现在的情况是3电机飙升,2电机慢升,然后3电机达到1400左右,2电机开始趋向怠速,3电机继续升到19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四个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没个电机单独校准吗?那我现在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个电机单独校准吗?那我现在试试

这样吧
你先把四个油门行程都校准了,然后开到手动模式下,看看电机转速会不会上升,动一动摇杆,如果电机转速不自行上升,应该就和我的状况一样了

网友B:
仔细照着视频再看看,可以检查下通道中点是不是1500

网友:
很正常,飞控调节转速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会不断加大油门来继续进行调整,直到满足飞控的需求

网友A:
重新刷固件。再校准。一样问题已解决

网友:
遥控器中立点和调头校准。我的开始也这样,校准完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电调的行程没校准 or 油门中位没有设置 or 遥控器的行程没有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是邹神,能分享他的视频给我吗?

可瑞尔邹 你在论坛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吧
你先把四个油门行程都校准了,然后开到手动模式下,看看电机转速会不会上升,动一动摇杆,如果电 ...

我4个电机都校准过了,就是勾了motor_stop,其他都没调,电机还是老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照着视频再看看,可以检查下通道中点是不是1500

看几遍了,通道中点也是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固件。再校准。一样问题已解决

固件已经刷过几次了,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4个电机都校准过了,就是勾了motor_stop,其他都没调,电机还是老样子

我没有勾motor stop。。。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没有勾motor stop。。。

电机出现这种情况是飞控在做向右转向,为了验证是不是飞控出现问题今天又拍了个新飞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出现这种情况是飞控在做向右转向,为了验证是不是飞控出现问题今天又拍了个新飞控

多半是你飞控的方向 或者 电机的转向没有按照飞控要求 在检查一遍 电机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半是你飞控的方向 或者 电机的转向没有按照飞控要求 在检查一遍 电机转向

这个我也检查几遍了,换了原来的CC3D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检查几遍了,换了原来的CC3D正常

那就是控的设置不一样 要不我把我的配置保存一个 发给你 你刷进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