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PIX磁罗盘校准一个红色一个绿色,正常吗?这个选项设置有哪些问题啊?

楼主(2016-07-10):
PIX磁罗盘校准一个红色一个绿色,正常吗?这个选项设置有哪些问题啊?

请问各位高手

网友:
肯定不正常,要两个绿色,你这样看状态的话会有警告的

网友:
绿色代表校准通过,红色反之。你这种情况是内罗盘没有通过

网友:
大哥,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offset值大于600就是红色, 大于400好像就不能飞. 只能把那个有问题的罗盘关掉
电子罗盘受金属影响非常之大, pix的官网上说, 小刀这种尺寸的金属, 要距离10cm以上才行. 要是汽车之类的, 要距离5米以上吧?
我之前的飞机上有一对很小的磁铁扣, 距离飞控30cm左右, 罗盘都偏到姥姥家去了.
而且做校准的环境也很重要, 我在桌子边校准(桌子上东西多,估计有些磁力很强的东西.), 偏移就没低过300, 拿开2米马上就不到100了.

网友:
不正常无法解锁起飞,检查飞机的磁场干扰,我的曾经因为三轴云台上面的电机干扰罗盘,改变挂载位置搞定!

网友:
设置没什么问题,到室外空旷的地方重新校准吧。把所有白点变红之后,再多转转,变成一个完整球体就好了。

网友:
我的两个都绿也不能解锁……要把2号关掉才能正常飞

网友:
内置罗盘没有校准奥

网友:
xyz三轴数据不能超过150

网友A(2017-02-04):
请问板载磁校准是什么意思、怎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板载磁校准是什么意思、怎样做

没整过,字面上理解会不会是开机后自身所产生的磁环境校准?

网友:
我也是PIX飞控,也是总也校准不了罗盘,困扰了很长时间,无奈只好禁用罗盘,只用GPS,也能飞。在测试告一断落后前几天得闲重新校准罗盘。没想到内外罗盘全都通过了。只是不知道板磁校准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