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机架,电池放下面怎么着陆的?用电池着陆?

楼主(2016-07-11):
电池经得起撞啊?

网友:
土豪用的

网友A:
弄个机腿

网友:
可以加一个电池防护板保护。

网友:
粘层泡沫棉

网友:
确实是个问题,我也在头疼,电池比电机都贵。。。

网友:
绑一块海绵或者泡沫在下面会不会好点?就因为这个原因,在纠结要不要买X机架

网友B:
光想着炸,你就不能好好练习降落技巧,当初我抱着炸电池的心态飞正X,越飞越顺,最后降落一个摆尾收油门降落安安稳稳落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想着炸,你就不能好好练习降落技巧,当初我抱着炸电池的心态飞正X,越飞越顺,最后降落一个摆尾收油门降 ...

摆尾收油门     是怎么个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摆尾收油门     是怎么个意思呢?

就是冲刺回来直接九十度刹车刚好高度贴地一锁就安稳降落,就跟漂移进车位一样,多练,在草坪上练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冲刺回来直接九十度刹车刚好高度贴地一锁就安稳降落,就跟漂移进车位一样,多练,在草坪上练降落

好高难度,有视频就好啦

网友:
电池撞一次对里面的构造都有损伤

网友:
我之前也試過正x可能自己技術不好或機的平衡不佳,每次降落後桨頁碰地也就一對槳沒了。我到現在也找不到降落後平平穏穩的方法,希望有大神教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