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500L 开普发电机1000W

楼主(2016-07-11):
想给亚拓500L 配个发电机    本田 雅马哈 不考虑。 看好开普1000w

请教各位前辈 指点:
  308充电器  2600电池   配开普1000w  够用吗   没有上700的打算 只飞 450和500   还有穿越。

想知道充电时间多长。
目前用24v 8s电包  充电大概10分钟左右   1000w的发电机会比电包慢吗?

发电机 长期放在后备箱  味道大不大

谢谢:)

网友A:
首先1000W的发电机你不可能100%功率使用,一般安全功率在80%左右,也就是800W,全功率长时间运行很伤发电机。标称的噪音是指低功率运行下,全功率运行起码有90分贝。你得把发动机拖得很远,要不然很烦。高档发电机都带油箱盖气阀锁,所以不会漏,也不会有味道的。

网友B:
最好配个2000W的发电机,308的功率有1300W
楼上说的没错一般最高1000W的发电机额定功率大概是700W~900W,所以最好还是配个功率大点的变频发电机
2000W的额定功率是1800W左右,再配上开关电源假设90%的转换率,那就接近1500W了,所以2000W的发电机其实刚刚好

网友C:
开普IG1000.用308充电可以开到双路15A没关系

网友D:
我最初的时候也是打死不上700的想法,结果现在又2套亚拓700了,所以建议楼主最好上2000W的吧,为以后做好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1000W的发电机你不可能100%功率使用,一般安全功率在80%左右,也就是800W,全功率长时间运行很伤发电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初的时候也是打死不上700的想法,结果现在又2套亚拓700了,所以建议楼主最好上2000W的吧,为以后做好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普IG1000.用308充电可以开到双路15A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配个2000W的发电机,308的功率有1300W
楼上说的没错一般最高1000W的发电机额定功率大概是700W~900W,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普IG1000.用308充电可以开到双路15A没关系

2600的电池  最大5C  也就能开到13A    我一般都是双路  两个电池  一起冲   这样算的话   双路15A  应该 完全没问题了吧      充电速度是根安数有关系  对吗?

网友E:
这个到底配多大的发电机要看个人需要了,说实话飞500L还是电包方便,没声音,环保。
再大可以配发电机,但是2000w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就不一定了,我是收的2手开普1000w,平时外场飞x5为主,水平不够,所以飞700很少。pl8充电器,基本开15A2块并充,也就是30A,发电机不保护,充700的电池基本在15分钟充好,如果开20A2块并充,估计也就节约几分钟。2000w比1000w贵1000块钱左右,重量也重不少,体积也比1000w大了不少。开普的声音的确是比进口的本田这些牌子吵不少。

网友F:
飞500而已,没必要发电机吧?
你弄一个6S 60AH锂聚合物电包(成本700左右),500可以充20-25起落,飞到你抽筋拉~~~

网友:
玩12S10Ah续航六分钟也用电包的路过围观一下。

网友G:
以前个群也是用发电机,但多人用就不够用了,现在个个都用电包,方便,维护成本低

网友:
我在用开普1000,550,700都有但比较老,550动力太弱基本不飞,说重点,两路可以15a冲6s,但现在基本用12a冲,休息会刚够用,加满油能用4个多小时,电源线弄个15米放远处噪音可以接受,不算大.油品或者机油不好15a双路会熄火.不能放车上久了,味道很大,一晚上就受不了,就算套上塑料袋,每次我直接放地下室.

网友H:
带个电风扇 热熔枪 电烙铁倒是很方便,不过我不外场维修,怎么说呢,小电包还是需要个的,配合a6 可以给接收电 控电 还有小直机 固定翼冲冲
现在飞次像搬家700一组电油费大约一块多

开普1000大约14kg,加上油17kg左右吧
2000的要22kg,加完油超过25kg,搬起来很累,而且2000w的费油,你看说明,只能3个多小时续航,1000w可以5个多小时,当然不是满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带个电风扇 热熔枪 电烙铁倒是很方便,不过我不外场维修,怎么说呢,小电包还是需要个的,配合a6 可以给接 ...

您的装备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到底配多大的发电机要看个人需要了,说实话飞500L还是电包方便,没声音,环保。
再大可以配发电机,但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个群也是用发电机,但多人用就不够用了,现在个个都用电包,方便,维护成本低

网友I:
我也有个发电机。1000w的。杂牌。用了差不多快一年了。味道嘛。没啥。只是后备箱倒过菜油,味道大很多。
至于功率,我现在开30a,并冲2个3300. 但是如果冲5000的话。可能最多开到18x2吧。充电器搞不了那么大的功率
至于2000我个人感觉太多了。36 1000w应该榨的出来,当然你要说对发电机好。那肯定的。富裕工作比较好。
不过这东西你不要怜惜他。要猛艹。反正不会坏。坏了也容易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个发电机。1000w的。杂牌。用了差不多快一年了。味道嘛。没啥。只是后备箱倒过菜油,味道大很多。
...

网友:
我感觉其实倒不是功率用不上。是充电器功率限制了。我的充电器是pl6 只有1000w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500而已,没必要发电机吧?
你弄一个6S 60AH锂聚合物电包(成本700左右),500可以充20-25起落,飞到你 ...

给个关键字,谢谢!!!

网友:
1000W足够你用了,真没必要上2000瓦,重量大很多你用几次就不想用了。1000W充爱默生电源加308充电器,双路15安充6S,也就是十五分钟不到就充好了,足够你循环使用。前面有说308满功率1300W的,拜托那是充8S的好吗,楼主就是500和700,所以实际上早已满足要求。

网友:
500的话中等电包即可,没必要发电机

网友:
其实你飞450和500电包足够用了。 好多飞700的还在用电包呢

网友:
有味道,有朋友用本田2000w的,一样味道很大,他是用真空袋每次套好真空好扔车里

网友:
开普1000和2000都在用,1000的自己飞够用,5000的电池15A同时充两块,所以你飞500妥妥的,你用2600的电池3C充电可以一次充4快,放后备箱肯定有味,自己单飞电包好,发电机就是人多完好,有油就有电,比2000的轻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500而已,没必要发电机吧?
你弄一个6S 60AH锂聚合物电包(成本700左右),500可以充20-25起落,飞到你 ...

深有同感!

网友:
只飞500的话2600电池 800W双路 完全够用  一路能开到16A多了
汽油味肯定有 或多或少了。
顺便一提600V  26AH电包很好用

网友J:
2个4S铁锂30AH时电包加上4相电池飞X5足够飞到发吐,请忽略700,是别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2个4S铁锂30AH时电包加上4相电池飞X5足够飞到发吐,请忽略700,是别人的

700无法忽略,太刺眼了!!!

网友K:
建议2000w的发电机,发电机放车里没啥味道,而且汽油也好加,提着发电机到油站就给加,只要有汽油基本可以飞到你抽了,但弊病是太重,电包但是很方便,但我估计上90级后应该就不够用了,而且在家充电个人觉得也挺吵的,我当初也是纠结电包发电机,综合考虑弄了个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2000w的发电机,发电机放车里没啥味道,而且汽油也好加,提着发电机到油站就给加,只要有汽油基本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