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正x220,魔改矮机身,独创电池横置

楼主(2016-07-11):
入魔有三个月了,之前的220架子2204和12A的配置越来越嫌弃,而且外场一次不容易,炸了鸡没有备机只能干着急,于是最近一直在想装一个新机做主力。

最近比较流行正x,但是目前大部分正x都是把元件在中心往上堆叠,弄得很高,分层结构通过卡位连接,电池又必须下沉绑到下面。没有用过,但是个人揣测这种结构对我这种仍在练习阶段的新手可能不够耐操,所以一直在寻求一些不同的方案。

刚好无意中聊起之前架子的店家在设计一款正x,采用传统的机架外观,所有连接铝柱固定,设备全内置,电池上置的设计,就有空断断续续在关注,设计中也看了他的图纸,提了一些想法,终于,这个周末拿到架子了。

店家设计本来上板是一体的,跟摄像头上盖板位置一样高,空间大,是为了更好的兼容不同尺寸的接收机和飞控安装方式,我个人就比较追求简单,因为用的sbus接收很小,图传也改了直焊,所以空间很富余,于是自己把上板切开打磨,改成了分体的,将电池仓位置下沉。结果发现下沉后的上板刚好被后面的桨打到,也动手磨了一下,然后画了一个3d打印的电池托板,将电池横置,一方面是电池太长,后面有被尾桨打到的风险,一方面侧插的带xt60的分电板这样更好固定电池线,于是就诞生了这么奇葩的横置电池机架。

装机过程心力集中,就没拍照,而且拿到飞控发现带的是直针,变矮的机身插针的话装不下,于是索性全部直焊了,后续维修肯定麻烦些,但是线路真心简单了,大家看看成品吧。昨天试飞了半天,感觉很爽滑,默认pid,手动起飞悬停几乎直线升起没有移位,超稳定。

虽然轴距还是220,因为机舱部分小很多,所以看起来特别轻巧。

网友A:
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什么名字

应该还没名字,店家都还没上架,第一批切出来5套板子都装刚给老顾客了,我是自己改了矮机身,其他机架正常装了

网友B:
竖着能放下电池 为什么要横着

楼主:
板子尾部收窄了,电池收不了啊,万一炸鸡桨打弯一点一上扬可能削到电池

楼主:
机身架很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竖着能放下电池 为什么要横着

可能考虑平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尾部收窄了,电池收不了啊,万一炸鸡桨打弯一点一上扬可能削到电池

我的浆叶比上板还高2-3毫米 装好电池 跟浆叶的距离也就几毫米,从我的炸鸡经验来看横刷 毫无意义,并无什么创新可言,完全是商家的一个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浆叶比上板还高2-3毫米 装好电池 跟浆叶的距离也就几毫米,从我的炸鸡经验来看横刷 毫无意义,并无什 ...

商家并没有横置,他画的架子上板是一体的,比较高,桨是从上班下穿过一点,我为了降低高度,做了下沉,你没看实物或设计图,不明白电池竖放的风险,这个机子机舱很短,也窄,比常见的大力220那种要短小很多,电池竖放放真不行。要知道这个是真正的正X,左右两个电机之间距离可没有H架子那么大

楼主:
中午我上个和普通220的合照一看就知道了,上板面积短小的很

楼主:
传统220的机架和这个正X的对比,这下知道为啥电池不能竖装

网友C:
这把
电动螺丝刀亮了

楼主:
经过验证,把电池给竖放了,买的电池短,还是可以放下,这样又减轻1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把
电动螺丝刀亮了

哈哈,自己店里卖的,带着比较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自己店里卖的,带着比较方便

报上名来    采购一下

网友:
横置电池是不是更容易控制重心?感觉风阻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报上名来    采购一下

某宝搜一九八四,看到皇冠最多的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某宝搜一九八四,看到皇冠最多的就是了

只能找到书

网友:
电池横放风阻不是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找到书

搜店铺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 图4 的电池线再剪短点,把电池转180度,插上,更节省一些重量和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还没名字,店家都还没上架,第一批切出来5套板子都装刚给老顾客了,我是自己改了矮机身,其他机架正 ...

ThinkModel  赞  非常好飞   我这也是其中一套

网友:
螺丝刀好评

网友:
郑州的魔友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