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飞航线 撞树apm太不可靠了

楼主(2016-07-11):
飞翼用APM飞控里面的参数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高度怎么设置的,还有气压计用海绵压住没,APM气压计不用海绵压住会影响定高

网友:
明显的掉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怎么设置的,还有气压计用海绵压住没,APM气压计不用海绵压住会影响定高

高度设置的300米左右   还有气压计在哪用海绵压在(=@__@=)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度设置的300米左右   还有气压计在哪用海绵压在(=@__@=)哪里?

就是那个金属小长方形,上面带两个小孔的。用那种厚海绵,透气的那种,四周用胶封住。要封住不盖住的话,气流变化大,会干扰气压计

网友B:
应该还没调好吧 X6+APM 已经稳定飞一年了

网友:
用apm从来没因为飞控问题炸鸡

网友:
个人感觉APM用在飞翼上是有些缺陷的,返航和走航线就掉高不说,电机还停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没调好吧 X6+APM 已经稳定飞一年了

能否共享下你的参数

网友:
改天我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共享下你的参数

上传不了文件,给个链接给你。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982516281&uk=608419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