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分析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6-07-11):
150小穿越,插电解锁,稍微拉点油门有个
电机
就猛转,然后就直接翻倒了。但有时候又是正常的,飞起来很平稳。
开始以为是cc3d问题,重新买了个装上去,问题依旧。
不知道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
买的是化骨龙的电调,看做工好像还可以啊,不知道为啥会有这个问题
不过我确实也比较怀疑电调,因为每次插电池电调的初始化时间好像都不一样

网友B:
全手动试试。

网友C:
行程一个一个单独校准

楼主:
貌似电调问题,换了组电调后实验一个晚上没问题了。感觉化骨龙的电调硬件可能有点问题,插电后四个电机发出滴滴滴初始化声音的时间都不一致,前后能差别一秒多。

网友D:
楼主,其实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哪一边转的快,就往另一边打杆,四个电机就恢复正常了。每次炸鸡后我都必须去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