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的旋钮通道,可以接电调吗

楼主(2016-07-11):
求助一下朋友们,我的三通道是油门,我想在
遥控器
的那个旋钮通道上,在接个电调,也用它来控制另一个
电机
的转数,可以吗??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当然可以,但有前提。
如果电调是带bec输出的,
把中间的供电线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