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90 涵道F16电池如何固定牢?

楼主(2016-07-11):
各位装过HSD白板90 F16的大侠们,你们电池是如何固定的啊?6S5000电池很重,固定不牢怕摔出来啊

网友:
同样问题,顶一个

网友:
白板机么得买手,装机蛋疼

网友A:
楼主不会没装过涵道机吧。。。那这飞机估计活不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没装过涵道机吧。。。那这飞机估计活不长了

不是没装过涵道,是没装过白板机

网友B:
帮你出个主意,如果楼主是外观完美主义就算了,但绝对结实,在空中随便得色,定好电池的位置后,切割一块与电池大小差不多的层板,粘在泡沫上,层板边上,贯穿机身切两个可以穿扎带的缝,扎带下面在机身外,这样一勒,电池妥妥的不动了。

网友:
加固电池仓,还有下面唇口与鸡头的连接一定要加固,方法自己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没装过涵道,是没装过白板机

切一块层板,挖两个槽,穿过魔术扎带,然后机舱里挖个浅槽,比魔术扎带的厚度稍微深一点。最后层板用热熔胶粘在机舱里,扎带在层板底下的那部分刚好放在槽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你出个主意,如果楼主是外观完美主义就算了,但绝对结实,在空中随便得色,定好电池的位置后,切割一 ...

这样太丑了看我刚发的方法

网友C:
不用固定 放进去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一块层板,挖两个槽,穿过魔术扎带,然后机舱里挖个浅槽,比魔术扎带的厚度稍微深一点。最后层板用热熔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固定 放进去就ok。

好怕怕

网友:
安电池的长度 后面搞一个档板 ,不要前后移动就行

网友:
我也入了一架,还没装机

网友C:
不用怕,, 拍的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出个主意,如果楼主是外观完美主义就算了,但绝对结实,在空中随便得色,定好电池的位置后,切割一 ...

这正是我最初的想法!只是觉得外露扎带一来不好看,二来风阻大

网友D:
平尾加固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尾加固了么

平尾要加固?如何加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用怕,, 拍的不是很好。。。

降落降的真好,请教下90f16降落的技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降落降的真好,请教下90f16降落的技巧

余同学好 16可以飘降,稍带油轻拉升最好

网友:
平尾 后起落架都要加固 一劳永逸

网友:
那个8s银河的就把平尾飞掉了。。。

网友F:
白板机怎么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白板机怎么买到的

马云家比比皆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余同学好 16可以飘降,稍带油轻拉升最好

哈哈 多谢!对了 怎么叫我余同学呀?

网友:
看看起落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