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好心人,若凡1:5汽油车的问题

楼主(2016-07-11):
若凡1:5汽油车,油门拉杆在化油器上的链接掉了,现在不知道化油器上的油门臂怎么给链接杆接的,是否哪位玩家可以发几张进步图让我看下。我的车型和图片的车型一样。

<

网友A:
化油器上有个油门杆,上面有孔,拉杆插在孔里,按道理有个固定座,你的固定座应该是掉了,最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油器上有个油门杆,上面有孔,拉杆插在孔里,按道理有个固定座,你的固定座应该是掉了,最好找到。

哥们,能发个图吗?我看下如何卡的,什么样的,我看看,如果找不到,买了也好买啊。帮个忙,哥们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能发个图吗?我看下如何卡的,什么样的,我看看,如果找不到,买了也好买啊。帮个忙,哥们

电车马达和汽油的发动机齿都是用内六角顶丝卡住主轴固定的。化油器的油门拉杆是类似固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