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可靠吗?

楼主(2016-07-11):
我想搞个apm装在小胖子上,性价比比较高,功能多,但是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都是在哪些店铺买的可靠些,谢谢

网友:
精灵都会失控炸鸡,试问你DIY 的东西能有多可靠?就算APM 可靠,你能保证你其他东西不出问题?你能保证你装机能万无一失?

网友:
可不可靠要看会不会玩...
我第一次装固定翼就安了pixhawk, 其后就飞丢了... 不是pixhawk不好, 完全是不会玩啊

网友:
主要是你人可靠比较重要,如果觉得你自己不可靠,就不要买

网友A:
apm飞控注意几点:1.换场地必须先校准地磁
2.数传尽量把天线举到2米高
3.PM接口最好打点热熔胶,我第一次炸鸡就因为这个

网友:
人可靠 他就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飞控注意几点:1.换场地必须先校准地磁
2.数传尽量把天线举到2米高
3.PM接口最好打点热熔胶,我第一次 ...

pm接口是什么

网友:
一般不考虑用电调BEC,万一供电的电调炸了整个机子都得炸。一般考虑电流计BEC,电流计接在PM接口上供电

网友:
电子产品免不了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