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疑似电调输出有问题。。。

楼主(2016-07-11):
好赢50A v3 ,K8,deko舵机, 一周没飞之后放出毛病了,具体问题如下:

精灵定速模式,油门曲线 0 50 50 50 50 50 ,

通电之后貌似一切正常,但是推油门,转速升高即将起飞时突然输出降低,无论如何也飞不起来。重新上电依然如此。

更换电池,问题如故。

反复几次,诡异的起飞了,之后几块电一切正常。

一周后再飞,仍然是此问题。不过这次不是断电后恢复,而是油门在70的位置上,飞机突然蹿起来,吓死个人  = =#

请各位前辈会诊,是什么情况。。。。

网友:
请大神指点吧

网友A:
取消這個【精灵定速模式】

网友B:
增加油门曲线。精灵定速每一次启动都会标定一次,建议使用存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這個【精灵定速模式】

之前一直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油门曲线。精灵定速每一次启动都会标定一次,建议使用存储模式。

可是以前都是好用的,

那为什么过一会会莫名其妙的好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