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450L是怎么了

楼主(2016-07-11):
我的450L离地之后姿态一直不太稳定,会上下跳动。应该不是震动造成的,因为在地面0螺距的情况下飞机可以保持的住,垂直尾翼也没有抖动的情况。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没视频,飞的时候没法拍,就是上下跳动

网友A:
上下跳,不是点头?

网友:
换接收机

网友:
炸过吗?会不会是舵机跳舵!

网友:
其實拍視頻,想個辦法就可以了。不難。這樣好幫忙判斷解決。

楼主:
舵机换过一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跳,不是点头?

不是点头,有点像十字盘感度过高,但是我已经把十字盘感度调下来了

网友:
如果真是上下跳,像螺距在抖动一样的话,跟十字盘感度没关系,十字盘感度高是像副翼或升降在抖一下,
螺距抖的话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B:
螺距曲线可能没有设置好。

网友:
拆桨拿手里推油门 看十字盘上推顺不顺滑。顺便拍个视频。

网友:
是不是扫齿了,我的扫齿后会这样

网友C:
锁油门的情况下,推正负螺距有抖吗?是不是你的电调BEC供电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锁油门的情况下,推正负螺距有抖吗?是不是你的电调BEC供电不行

发现了,是有抖舵情况,回去再换套deko的舵机。还好我有3架450,一架3804套舵机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