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cc3d油门通道影响ROLL和PITCH.基本没法飞。

楼主(2016-07-11):
各位版大,前辈
我是新人刚入坑,新组装一套QAV280 ,CC3D ,1806电机,6030桨。 能飞起来,但是起飞就偏航,根本无法实现悬停。在我坚持不懈的炸鸡 过程中,损失一只支臂,12只桨。。。
一直以为是飞控没调好,反复拆装拆装,直到今天发现:
4只桨全拆了,USB连接地面站,用遥控推油门启动电机查看实时机身姿态发现:
油门通道推到起飞状态后,姿态显示开始ROLL和PITCH开始偏转。实际机身是放在地板上纹丝不动的。(因为没装桨嘛)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油门通道怎么会影响陀螺仪姿态呢?估计这就是我反复炸鸡的原因了。求有可能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注 CC3D 是把塑料壳拆了用螺丝固定在机架上的,非常牢固。然后分电板在飞控上面大约3CM左右,也是铜柱支撑。 难道是电磁干扰?

测试视频:

网友:
1806...6寸桨。。。

网友:
地面站里面飞机示意图转动该情况的确会偶尔出现,不影响飞行。

起飞就偏航 需要确认是否误触遥控器微调。  并且在地面站上重新校准下遥控器。

另外 1806配6寸桨。。。这搭配 极其不合理。 换成5寸桨或者上2204以上电机。

网友A:
最后 看下姿态校准了没。 校准下,并且勾选那个每次都重置陀螺仪数据之类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 看下姿态校准了没。 校准下,并且勾选那个每次都重置陀螺仪数据之类的那个。

谢谢alyyz解答,你说的这两个原因应该都不存在,遥控器校准过多次,飞机水平校准也是拿水平泡校准过的。
现在怀疑CC3d陀螺仪精度受油门/电机转速影响导致自稳失败。
或者是1806电机带6030桨吃力,电机个体素质不均衡导致偏航。我订的5045和5030桨今天也要到了,测试完反馈

楼主:
重新把飞控固定在其他位置后,现象消失。 说明就是集电板产生的电磁干扰了陀螺仪。 问题解决。

另外,换用5045桨之后,飞机已经很好操控了。说明前面就是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