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的区别与用法>

楼主(2016-07-12):
飞阿波罗50,用的PTK 3625 650kv电机,请问一下同样电机、电池,13*6桨和13*8桨,前后者效果会有什么不同,哪个更适合阿波罗

网友:
后者更暴力更耗电一点吧。新疆哪个地方的

网友:
速度的差别吧,一个暴力点,一个温柔点。

网友:
同样的配置前提下:13*6的桨叶轻柔些,续航要好一些。13*8就要暴力一些,但要费电一点吧。

楼主:
统一回复,感谢各位耐心解答

网友A:
13*6低速性能更好 13*8高速性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