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8mm,是3D入门最佳吗

楼主(2016-07-12):
问一下大家,这个飞机抗风能力是不是小到爆啊?

我们这大风不是经常,但是小风基本上是天天都有,我又想玩3D,观察很久这个入门是最好。。。。。。

求指教

网友:
入门挺好的。

网友:
无风挺好飞的,2级以上风力就不好玩了。

网友A:
小风也可以飞,风大还是算了吧,大飞机风大了也不好飞......话说楼主两个多月就中将了实在是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风也可以飞,风大还是算了吧,大飞机风大了也不好飞......话说楼主两个多月就中将了实在是厉害............ ...

只能说明我时间多,闲人一个哈

我飞的塞斯纳,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顾忌过风

网友B:
3D飞机除非上到大鸡,不然风大都蛋疼。天翼8mm可以在室内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飞机除非上到大鸡,不然风大都蛋疼。天翼8mm可以在室内飞飞

室内那得至少篮球场了吧、

新手来说

网友C:
第一台3D机,真心不要纠结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台3D机,真心不要纠结 !

网友C:
因能飞超100电,算你是牛人了,指新手。第二台可以纠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能飞超100电,算你是牛人了,指新手。第二台可以纠结一点。

没看懂呢

网友D:
可以的,就是风要小。2206KV1500,3S500MA,8043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就是风要小。2206KV1500,3S500MA,8043桨。

网友D:
忘了说电调12A

网友E:
3级风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3级风还是可以

那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了说电调12A

好的

网友F:
15E会不会抗风能力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E会不会抗风能力强点?!

15E是轻木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5E会不会抗风能力强点?!

15E和小板机错不到哪儿去,都不抗风。

网友D:
新手还是板机好一些,便宜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还是板机好一些,便宜耐炸。

什么板机呢

网友D:
就是你说的天翼8MM。

网友H:
这个机抗风比一般的f3p好一些,可以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你说的天翼8MM。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抗风比一般的f3p好一些,可以入门

谢谢谢谢

网友I(2017-04-24):
引用 网友G:
15E和小板机错不到哪儿去,都不抗风。

翔哥说的没错。我有个问题很疑惑,理论上说,翼展越大飞机抗风性越好,为什么我那886的KT330,还没600的SU27抗风。请翔哥解惑。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翔哥说的没错。我有个问题很疑惑,理论上说,翼展越大飞机抗风性越好,为什么我那886的KT330,还没600的S ...

在板机类里,腰推的su27相对于3D机来说属于高速机了,高速比慢速抗风性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板机类里,腰推的su27相对于3D机来说属于高速机了,高速比慢速抗风性要好

有道理!

网友:
楼主飞3D,用啥子遥控器呀?

网友:
天翼、未來15e   pp

网友K:
板机抗风太差,还是入15e,我第一架飞机就入的天翼15e pp。我你飞过塞拉斯,飞15e航向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板机抗风太差,还是入15e,我第一架飞机就入的天翼15e pp。我你飞过塞拉斯,飞15e航向没问题

谢谢你

接受你的意见

网友L:
如果楼主左右横滚打舵的条件反射,还没建立好的话,可以入一架来练习。因为会经常摔机。我也入一架这个飞机,现在左右横滚基本可以做出来了。我练的时候一个电池要摔几次,连续20个电池不用修飞机。如果500克以上的飞机还不知道款可以这样折腾,也可能我悟性比较差。

网友L:
没注意看,这是去年的帖子了。不找到楼主现在练得怎么样

网友M:
如果你已经飞过其他固定翼,打算更进一步入门3d,负责任的告诉你天翼8mm是最佳选择,天翼8mm一般标准配置重量在200克左右,这也是大多数f3p的重量,更高一级的重量会在100克到160克左右,这类飞机在无风状态下最好飞,如果你进入到高手阶段4级风也照样飞,论坛里有为大神就在四级风里飞出了悬停蛇滚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楼主左右横滚打舵的条件反射,还没建立好的话,可以入一架来练习。因为会经常摔机。我也入一架这个飞机 ...

谢谢你的建议哈

最初还是入的8mm,确实飞起来很飘,不过好处就是耐摔好修里,现在已经是被炸得面目全非了

下一步就入手15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注意看,这是去年的帖子了。不找到楼主现在练得怎么样

自从有了孩子,玩飞机的时间是越来越少,毕竟带娃娃是首要的

一年了,还在飞8mm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你已经飞过其他固定翼,打算更进一步入门3d,负责任的告诉你天翼8mm是最佳选择,天翼8mm一般标准配置重 ...

是的哈,我确实是在飞8mm

和你说的一样,真的是抗风太差,所以飞行时间也很少,不过飞机倒是被我炸得面目全非了

网友:
我想问问pp板和epp板的区别在哪里,哪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