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好,得到性能非常好的720空心杯.

楼主(2016-07-12):
在用的空心杯质量超好,3.7V,7*20,轴径1mm。直驱瓢虫桨有40克左右的推力,整机连电池35克,估计能产生120克的推力。满油平移时速目测有80km/h,飞3分钟下来,电机烫手,40c400mAh电微温微鼓,放电电流估计有10至12A。300电下来20个电池基本都鼓包了,电机性能有所下降,但估计还有100克的推力。

网友A:
最近某宝上能搜到不少性能优良的720电机,而716则好的不多。一个很好的策略是把尾电机升高一个尺寸:614换成716,716换成720,绝对有惊喜。。。

网友:
够本了!玩爽了!

楼主:
最近发现此电机装在不同的机器上,如装我的思凯利nanocpx当尾电机使用推力只有30克,推力最大相差有10克之多,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发现此电机装在不同的机器上,如装我的思凯利nanocpx当尾电机使用推力只有30克,推力最大相差有10克之 ...

额 为什么我装上测试只有20G不到的推力   单独测试可以3 、4十

楼主:
控制电路是其中原因之一,具体是哪个元器件也是我想知道的。

楼主:
不知道阿拉丁大侠能不能指教一二

网友B:
空心杯的电压低, 输出能力受线路压降影响非常大, 比如mos管: 用80mohm的和40mohm的差别很大, 我之前有一个原装40mohm的管子坏了, 上了一个80mohm的管子, 机机起飞的时候就要打转. 叠两个就好多了. 再比如电机线, 原装细线如果换成24awg的硅胶线(不可能换完,但细线越短越好) , 满油门电流能大0.5a以上. 还有电源线. 板子的走线等等.
其中, 板子走线一般都比较细, 如果可能, 最好改下线路, 电机线直接焊到mos管(一般都是N管)漏极和电源正极上, mos管的源极(接GND)也最好加粗直连电源负极. 电机的力量, 尤其是低电压大负载时的力量会好很多.
当然, 这样改也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弊端, 就是输出的压力完全在电机和mos管上了, 电机堵转时mos管和电机容易烧. mos管可以再叠几个, 电机就没办法了.
我上次飞机上树, 8520空心杯里面都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的电压低, 输出能力受线路压降影响非常大, 比如mos管: 用80mohm的和40mohm的差别很大, 我之前有一个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某宝上能搜到不少性能优良的720电机,而716则好的不多。一个很好的策略是把尾电机升高一个尺寸:614换 ...

有一定道理,但是HCP80的614尾电机换成716之后,主电机动力就不足了,如果有616或者714那应该就最好,哈哈~

网友:
空心杯用在1S机上锁尾,会有很大的线损和接插件损耗,实测2S V977稳压DC-DC输入4.3V,到720尾电机只有2.7V电压,不过即使是2.7V,锁尾能力还是不错的

直焊所有插头之后,尾电机处电压提升到3.5V,这时候锁尾能力暴强悍

但是用1S电池直驱的时候,基本上一带大负载板端电压可能只有3.8左右了,这时候锁尾就不行了,软绵无力,

叠焊MOS和直焊接插件可以获得非常明显的提升

比如这个帖子,飞线,用了977给有刷电机预留的10A MOS管,720电机完美锁住了三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3627

网友:
怎么测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