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刷了CF后起飞跑偏,请教如何调节?

楼主(2016-07-12):
cc3d刷了CF起飞后就往右后方跑偏,请教高手如何调节?没有GPS能不能悬停?谢谢!

网友A:
自稳模式还是手动模式,我的手动不会,自稳就往右跑,初步怀疑飞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模式还是手动模式,我的手动不会,自稳就往右跑,初步怀疑飞控问题,

自稳模式

网友:
我的两块都是。怎么校准都不行。手动就不飘。帮朋友装了两台机都不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