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检测到4S,设置的电池是5S。节数不一样怎么办?

楼主(2016-07-12):
我用平衡充模式充电,
充电器
检测到是4S,我设置的
电池
是5S。节数不一样,一充就报警。。怎么办?
说明:电池是18.5V,5S 4500MAH ,设置电流是2.2A( 0.5C)

网友A:
平衡头松脱、电芯脱焊、电芯报废、等原因导致有一片检测不到。

网友B:
那你设置成4s冲

网友C:
坏了或者过放电了。

网友D:
先NiMH充10分钟试一试

网友E:
应该是最后一片接触有问题,检测不到。确定电池完好,检查接触点

网友F:
如果接触没问题的话,那就是充电器有毛病了,我那个B6时好时坏,

网友G:
应该是电池平衡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