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看,关于CF软件设置F3飞控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6-07-12):
各位大神,我用CF连接F3飞控,刷新正常,设置里面的参数也正常,但是,无法进入“
电机
”设置项,其他项目都正常,我用老版本的CF(曾经设置NAZE32)可以设置F3的电机,电调项目。用泡泡老师给的CF软件,就无法进入电机项,换了几台电脑,安装,都一样,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一下,现在F3也无法解锁,用不了。

网友A:
版本问题 你飞控刷了什么版本 13的正常 我之前也遇到过 降级试试

网友B:
你从新拔插一下再试下,F3飞控对细节很重要,感觉是不是没fan qiang的原因,地面站老抽风。

网友C:
刷1.20固件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