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如何快速平移!

楼主(2016-07-12):
练习2个月了,油门,转向基本无问题,就是直线飞行飞不直,不会调整。求教!!!!

网友:
帮顶,同求,你是飞什么模式

网友A:
速度起来就直了,用横滚来微调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起来就直了,用横滚来微调方向

你说roll么?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快啊

网友:
手法,参数都会影响

网友B:
油门猛拉猛放,肯定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猛拉猛放,肯定直

表骗我,什么原理

网友:
飞不直,有趣